楼主(2015-11-30):
有四台电机,其中两台通过变频器控制,还有若干电磁阀,若干独立的开关设备,若干传感器。变频器及其他设备用PLC控制,PLC连接到触摸屏。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电路怎么布局,开关按钮怎么接线。

我能想到以下几种接法:
1.传统的按钮开关自锁,控制接触器的接法。
优点是安全可靠。缺点是由于设备较多,按钮太多,电路复杂。

2.启动停止按钮分别接两路PLC输入
优点安全可靠,便于进一步开发和后续改进。缺点是按钮太多,需要的PLC输入点多。

3.单按钮接一路PLC输入,通过PLC内部逻辑启停
优点是方便简洁,缺点是实际应用中单按钮可能误操作,不够可靠。

4.不用按钮开关,全部设计为触摸屏上的软开关
感觉触摸屏较小,开关多了还是不方便

因为启停按钮就有十多个,还有变频器的变频参数输入,变频器和电机主回路上电下电按钮,这样就20多个了
请问各位,应该如何设计才能既安全可靠,又操作便捷,还能兼顾成本和电路的美观和合理性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抉择

网友B:
其实这个也挺考验开发者的。

网友C:
要用触摸屏显示内容多可以做成分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触摸屏显示内容多可以做成分页的。。
感觉分页的也不方便啊,设置页和启动页可以分开,但是启动按钮多了,还要分页,不方便,也不直观,也不安全。

网友D:
普通接触器控制回路就不经过PLC就好了,把标记做好点,方便维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触摸屏显示内容多可以做成分页的。。
感觉分页的也不方便啊,设置页和启动页可以分开,但是启动按钮多了,还要分页,不方便,也不直观,也不安全。
把不常用的按钮做个子画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普通接触器控制回路就不经过PLC就好了,把标记做好点,方便维修。
我也这样认为,普通的不用搞那么复杂,常规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普通接触器控制回路就不经过PLC就好了,把标记做好点,方便维修。
我也这样认为,普通的不用搞那么复杂,常规控制就行了。
好的,我也赞同这个看法

网友F:
用触屏分页是比较好的办法。

电机不需要频繁起停,电机的变频器参数也不需要频繁修改。

电机一页,电机参数一页,其他设备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