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输出COM这边的 电源是 DC24V.

网友A:
搞清楚24电源就清楚了

网友B:
可以接一起

网友C:
需了解两者的电路结构,分析是否可连接。

网友D:
一般不用接在一起,输出用外部电源

网友E:
吧说明书拿来看看

网友F:
为什么要接在一起呢?硬件手册仔细看看。

网友G:
这个和电路设计有关系

网友H:
用内部电源就可以,外部的就不用。

网友I:
我一般都是短接在一起的,所有的com都接在一起用,没问题的,主要还是看你自己设计的原理图,我当时都是com共0V,没问题的

网友J:
我是不接一起,输出有多种。

网友K:
呵呵;先搞清输出COM是指DC24V电源输出的COM还是输出点的公共端COM1 COM2。。。。。这些;

如果是输出DC24V电源的COM,这个本来就与输入的公共端是一体的,也就不存在可以可以联一起的问题,2个COM线路板内已经连了;

如果是指输出Y点的公共端COM1 COM2这些,看你怎么用,如果用PLC上的DC24V再去驱动外部DC24V继电器的话,可以连一起,否则就没必要;

网友L:
为什么要接在一起??
分开不是省事吗!
接一起还得确认电源问题!

网友M(2016-01-01):
仔细看一下硬件手册,接错了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