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电阻变值一般表现是阻值变大,特别是越大的阻值变化就越大,但在变频里也有不少的例外,就是电阻值会变小。碰见最多的就是电压检测取样电阻,有些机子好象还是通病,曾经遇过英威腾的CHE100系列5.5KW的变频误报过压,查出是R76电阻43K变成了35K,后面又碰见同样机子报过压,直奔R76,换了就好。电阻变小,如果用热风吹,或是铬铁烫可能会恢复,本人检查时一般是不拆怀疑的电阻,用刀子划开线路板,单独来检测电阻值。

网友A:
维修时间也不短了 还没遇见电阻阻值变小的情况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B:
我也见过电压检测电阻变小的变频器报过压

网友C:
电阻变小的很多----常见是贴片电阻吧。

网友D:
电阻阻值变小确实存在,不多见而已。

网友E:
同二楼,从家电到变频,修了二十五年了。真的还没碰到阻值变小的。

网友F:
不是真没有,这个真的有,只是没遇到,电阻阻值变小我遇见过两回

网友G:
贴片电阻变小已经遇到不是一两次了,3844的Rt电阻,74HC123的Rt电阻,还有光耦上拉电阻也遇到过

网友H:
电阻变小的遇到比较少,烧坏开路的多

网友I:
遇到过电阻变值或需修改电阻值的,但未注意是否有变小的。

网友J:
是的有遇到过,3842的震荡电阻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K:
用刀子划开线路板,单独来检测电阻值。
这样对线路板不太好吧

网友L:
电阻阻值变小有遇到过,很少的机会。大部分都是变大或开路。

网友M(2016-03-15):
电阻值变小遇到过,阻值变为零的也见到过,组值变大,甚至开路都见过,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