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电子齿轮放大的是脉冲频率还是脉冲数量?

网友A:
同时放大的。

网友B:
这个比例相当于一个系数,频率及脉冲数都要乘上这个系数;

网友C:
脉冲包含了很多信息:
脉冲频率决定了电机的速度
脉冲个数决定了电机走的距离

网友D:
这个电子齿轮参数,在伺服放大器参数设置中是分开设置的,比如,三菱的P02电子齿轮(指令脉冲计数器),P03电子齿轮(命令脉冲),你想调节频率?脉冲个数?按照这个设置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J2S只能设定一个倍率,据我观察好像是脉冲频率与数量都放大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哈哈,我说的这个已经停产了,忘了说明了。

网友E:
看5楼的试验结果,则如2楼所说;通过试验观察,能更好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