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5-11-30):
   有20个彩灯接在PLC上,现在要求彩灯开始从第1个到第20个每隔1秒依次点亮,亮至第20个时,又从第20 个到第1个依次点亮,循环进行。用循环移位指令应该怎样编程。
   教程讲的组合位元件是16位和32位的情况,20位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A:
移位指令后面跟个比较指令不就完事了么。

LDD= K5Y0 H80000-------------------------------------------------DMOV K1 K5Y0

网友B:
可先编制“从第1个到第20个每隔1秒依次点亮”程序,了解循环移位指令的使用。

网友C:
你看看那个图尽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