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5-12-01):
温湿度显示屏,传感器采集的信号通过CPU通讯接点进入面板,但是触摸屏面板显示异常,如何检测数据传输是否正常

网友A:
先监控一下程序,看程序里数值正常吗

网友B:
问题说的是乎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C:
说得不明不白的,怎么判断?

网友D:
温湿度传感器是使用什么通讯方式传输数据到CPU的呢?RS232?RS485?模拟量?CAN总线?
中央控制器CPU单元又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产品呢?是自行研制的单片机电路板吗?还是购买市面上销售的PLC控制器呢?触摸屏又是什么品牌型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温湿度显示屏,传感器采集的信号通过CPU通讯接点进入面板,但是触摸屏面板显示异常,如何检测数据传输是否正常

1.楼主先监控程序,查看数据是否正常。
2.楼主查看PLC和触摸屏通讯是否正常。
3.然后再检查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类型、格式、上下限、比例等是否有不妥之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RS485通信,输出端为9针,输入端A、B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TD400温湿度检测面板,显示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485通信,输出端为9针,输入端A、B
PLC是s7-2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CT-100 CPU 124XP
CO-TRUST
SIMA1C
S7-100

网友F:
自己看看程序里面的数值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触摸屏应该没有问题的,把这个触摸屏板子换到其他上面正常显示,这个CPU由两个9针孔,一个传到PLC上进行画面监控,一个传到控制面板上监控,PLC这面的画面监控正常,控制面板上面显示异常,重新换个好的板子一样异常,板子供电测试正常,更换CPU后状况一样,就是剩下信号线了,信号线一直为动过,以前都正常,突然异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个仪表 一个口和PLC通信正常;另一个口和触摸屏通信,触摸屏上显示不正常啊。

如果以前正常  突然有问题了,那就说明不是软件程序的问题啊;问题就是接线或者硬件的原因了!那就查查信号线看看是否正常吧,不行就重新接个信号线,把本来的先甩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正常的,我想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估计就是通信线的事情了,我换过好的CPU,还是无法通信的

网友G:
看描述感觉通讯线的问题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