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我们的加热器是3相加热器,配热电偶,温度一般加热到500多度,
如图,我们是一个一个3相加热器其中两相使用可控硅控制,图片中电路板为厂家自行研发,使用效果相当地好,
不知道国产解决方案如何?  大家使用啥品牌可控硅? 可控硅直接通过PLC的模拟量来控制我以前用过很多,像灵通,西子,经常坏, 上述PLC模拟量输入进入电路板,然后控制可控硅的输出
1. 电路板是自行研发的,市面无售,核心芯片,估计可能是滤波稳压等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它,这一套控制方案元器件几年都不坏一次;
2. 可控硅固态继电器, 老外的可控硅就是好,我们也换过国产品牌的,相同参数的可控硅,仍然使用它的电路板,但是寿命大不如;
说了这么多,问问大家都用啥牌子的可控硅控制加热? 都用啥方案控制可控硅? PLC或温控器的PID模拟量直接输出控制吗?

网友A:
有控制三相的固态继电器,还省事。

网友B:
直接用温控仪输出模拟量不行吗,我们一直用国产宇电的,精度很高。

网友C:
直接用温控仪输出控制接触器,我自己弄的。

网友D:
我这里的老化箱也是温控仪控制可控硅。

网友E:
温控用国产可控硅,国产过零触发电路,各家的都很好用。

网友F:
以前有用过台湾的加热控制器,带模拟量输入控制,非常方便,参数可调

网友G:
用调功器。

网友H:
用温控仪控制就行了。以前做过一台,烧油的。

网友I:
可控硅的质量,国产的很好用。楼主这种控制需求,最简单、最典型的就是用固态继电器,由一个小温控器驱动足矣了,没必要上PLC。一个温控器加一个三相固态继电器即可。

网友J:
温控器有很多的选择,固态继电器市面上好的 佳乐 快达 库顿都不错

网友K:
用一个温控表加个3相固态继电器就OK啦。

网友L:
固态继电器现在国产的也不错啊。

网友M:
单独控温,直接温控仪+可控硅就行了,何必如此麻烦

网友N:
有类似像变频器一样的可控硅那个也挺好的直接三根线输入三根线输出

网友O(2016-01-13):
加装一个WINGOLD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