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变频器开机接触器吸合时间长,接近1分钟——,换了块CPU板好了,拿去用了——
可问题板还在——,单独上电试机又很正常——不知道从哪下手
求给知道的给个思路。

网友A:
CPU工作三要素,电源,晶振,复位电路,还是先查电源吧。

网友B:
现场输入电源是否正常,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开关电源工作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D:
开关电源上电启动后3~5秒都正常,假如面板显示已经正常,检查下直流上的电容是不是容量不足?

网友E:
什么变频器?

网友F:
现场电压低了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
不存在现场电压低和电容等原因——电容换过,已经能确定是在CPU板上——变频器已经在使用中了(手上在好的板),只是换下来的CPU板在手上,手上同型号的机子有几台——换上这块板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不带主回路,主板单独上电就不会出现 变频器是康沃G3  22KW。

网友G:
感觉CPU工作不正常。换晶振试试

网友H:
我觉得排除以上可能的话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起振的问题!

网友I:
等待高手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