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前几天偶然发现变压器油位指示筒,显示红蓝,以前都是一直显示蓝的。说明可能轻微缺油了,仔细观察没发现变压器有漏油现象。楼主问了下高压施工队,说没问题。需观察。现在天冷。变压器有可能沉积。明年再加变压器油就行。现在的问题是这里天气寒冷,我们这里已经无法干活施工。作为电工的我马上面临放假回家,明年三月份才来上班。这段时间无法观察变压器的情况。害怕放假这段时间变压器缺油怎么办?另外如果自己加油好加吗?是加25号变压器油吗以前没经验。?请教下大家。谢谢。如图

网友A:
找供电局维修班,油品是有要求的,漏油说不定要更换密封不然加了也漏掉啊。

网友B:
变压器油时间久了是要化验的,最好是全部更换新油

网友C:
没有漏油点就没事,冬季温度低油位会下降的

网友D:
没有漏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不然就要及时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供电局维修班,油品是有要求的,漏油说不定要更换密封不然加了也漏掉啊。
没发现漏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油时间久了是要化验的,最好是全部更换新油
四年多了,用全换新油吗?供电局维修队也说冬天会有沉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漏油点就没事,冬季温度低油位会下降的
四年多了,用全换新油吗?供电局维修队也说冬天会有沉降。那明年三月份换应该问题不大吧?在下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漏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不然就要及时处理了,
四年多了,用全换新油吗?供电局维修队也说冬天会有沉降。那明年三月份换应该问题不大吧?在下没经验

网友E:
只要变压器油位未到设定的最低位,应当是可以使用的;
气候寒冷,变压器的温度应当也不是很高,热胀冷缩的原因,油的体积应当是也变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漏油点就没事,冬季温度低油位会下降的
有道理啊!

网友G:
我们专门销售和检修变压器的,没问题,别担心,热胀冷缩,只要不是只剩红色那就是缺油了,S11全密封的一般油位在大盖附近就可以,淹着分接开关。看你照片上高低压螺杆附近没有漏油现象,放油阀只要没有漏油,波纹片没有破损就不会缺油。

网友H:
我们已经使用了十多年从未加油和换油也未化验,一直正常运行。

网友I:
我连压力释放阀都没有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用

网友J:
没漏油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放心回家吧!

网友K:
没事的、油热胀冷缩、影响不大、以前油枕那种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L:
支持3楼的说法这个我也遇到过,冬天就是这样夏天就好了

网友M:
25#变压器油,4年还不用换也不用加,这种没有油枕的变压器加满了夏天就冒出来了。要求说十年大修一次,这里十几台十几年油都没换过,就别说大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专门销售和检修变压器的,没问题,别担心,热胀冷缩,只要不是只剩红色那就是缺油了,S11全密封的一般油位在大盖附近就可以,淹着分接开关。看你照片上高低压螺杆附近没有漏油现象,放油阀只要没有漏油,波纹片没有破损就不会缺油。
。非常感谢帮了我一个大忙也学习了一些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M:
25#变压器油,4年还不用换也不用加,这种没有油枕的变压器加满了夏天就冒出来了。要求说十年大修一次,这里十几台十几年油都没换过,就别说大修了。。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3楼的说法这个我也遇到过,冬天就是这样夏天就好了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25#变压器油,4年还不用换也不用加,这种没有油枕的变压器加满了夏天就冒出来了。要求说十年大修一次,这里十几台十几年油都没换过,就别说大修了。。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漏油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放心回家吧!
谢谢了

网友N:
是不是应该补充点油啊

网友O:
到电力器材经销商那里买打过同等级耐压的油就好了,我感觉加个5公斤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谢谢大神,这几天温度高了一些,油位又上去不少,说明就是热涨冷缩造成的,不碍事的。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