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手册上说是电机与伺服器匹配有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电机与伺服器是绝对匹配的,其他机床也是该型号的伺服器与同型号的电机,换别的机床的伺服器过来就行,唯独这个报警AL1A,个人怀疑是伺服器内部出问题,会不会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亦或是某个元器件出问题了,具体是哪个?有哪位师傅知道的,麻烦说一下,小弟是初学者,才只会修报警E9

网友A:
是不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B:
这个简单啊。。。。。。

网友C:
如果是怀疑参数问题,那先将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能说下原因不?

网友D:
求指点下楼主,小弟刚接手台三菱伺服报AL E9故障无从下手,楼主能否可以赐教一二?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
居然简单就具体说说吧。

网友B:
换7800      检控下主电源有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