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楼主(2015-12-01):
变压器24V一端与直流电源24V负端接在一起做为公共端。关键是PLC模拟量供电和CPU供电以及其它24V直流供电都是取自前面说的直流电源。好像经常烧模拟量模块,最近有坏了一批隔离栅。不知是不是交直流混接的原因?

网友A:
什么可能都会存在,如果不是你设计的,请把观点反馈给厂家或者设计的工程师,另外还请上传电路图做详细的个案分析。

网友B:
变压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为什么不分开呢。

网友D:
交流没有正负之分吧,交流电就是正弦信号吧,感觉会对模块造成干扰

网友E:
躲都来不及,你还把二个接在一起,这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做了。
二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放在一起,可以想得出是什么后果,敢肯定你的模拟量也是假的。

网友F:
5楼应当说的有理。
可以看一下,从电路原理来说,有无必要连在一起。

网友G:
这样接线感觉不太靠谱啊  估计经过整流桥吧

网友H:
变压器24V一端与直流电源24V负端
这句话没整明白!

网友I:
变压器24V是干嘛的 啊

网友J:
这样设计是有的,交流24v的一根线和经过整流后的负端一起接地了……

网友K:
肯定的是设计不规范。24V电源是隔离设计,与交流侧是完全隔离的,这样连接违背了24V电源的设计初衷。

网友L:
最好是分开接线。

网友M:
变压器出来是不是半波整流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躲都来不及,你还把二个接在一起,这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做了。

确实是 啊。有时候是真没想明白很多设计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躲都来不及,你还把二个接在一起,这本来就是没事找事做了。
二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放在一起,可以想得出是什么后果,敢肯定你的模拟量也是假的。
但是西门子的管道式温湿度传感器就是用交流24V供电输出模拟量DC0-10V,你想不这么玩都不行

网友P:
如果两个电源互相独立,仅一端相互连接共用,这样连接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如果两个电源不是互相独立的,又或者虽然互相独立,但它们形成并联关系的话,就不行。

网友Q:
好像西门子的一个温度调节阀有这这种供电方式,但是我见到的是24伏变压器和开关电源都是分开的没有电气上的连接。

网友R:
必须分开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