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5-12-01):
请问廖教授:主站PLC不能检测到变频器的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怎么点问题也劳烦廖教授吗

网友B:
主站PLC和从站变频器是使用什么通讯方式链接的呢?是使用什么通讯协议传输数据的呢?

网友C:
通讯协议是否对应,通讯距离是否合适,对应地址,干扰等等。。。。。。

网友D:
问题 有点笼统  廖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