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V指令 问题

楼主(2015-12-01):
PLS S D1 D2

请问S给的是脉波频率还是脉波数量?

小弟我实际做测试发现

当S = 200 跟 S = 400

电机转一圈各需要16S 以及 8S

我使用的是步进电机    驱动器细分为3200脉冲/转

想知道PLSV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电机转速的

网友A:
第一个参数是脉冲频率
方向信号有第一个参数的正负决定。

网友B:
在写程序时极少使用这个指令,一般都是用相对或绝对指令

网友C:
就这么巧,我这两天刚好也在看步进电机。昨天使用PLSV(脉冲输出)指令没有弄成功,今天改用PLSY(脉冲输出)成功了。只不过我使用的是台达的PLC。
PLSY指令后第一个数据是控制器提供给步进驱动器的高速脉冲频率,越大电机转的越快;第二位是脉冲个数,就是电机旋转多少角度,电机旋转方向与该位置数据的正负有关;第三位当然是控制器的高速脉冲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巧,我这两天刚好也在看步进电机。昨天使用PLSV(脉冲输出)指令没有弄成功,今天改用PLSY(脉冲输出)成功了。只不过我使用的是台达的PLC。
PLSY指令后第一个数据是控制器提供给步进驱动器的高速脉冲频率,越大电机转的越快;第二位是脉冲个数,就是电机旋转多少角度,电机旋转方向与该位置数据的正负有关;第三位当然是控制器的高速脉冲输出了。

您好

我用的是三菱系列的提供一下PLSV指令一个简单的程序给您参考看看

用X0 跟 X2 控制正反转

我没有加入停止指令 这点须注意

网友D:
从顶楼试验结果看(结合1楼),电机转速应当是与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