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我看TwinCat3 操作说明里,第一步先要Choose Target Syteme,选择一个目标的控制器。
谁知道TwinCat3 不连接PLC/控制器如何进行调试?比如本次模拟一个PLC。

楼主(2016-01-19):
去beckhoff培训时,一个年轻貌美的女老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win7 64位。

网友A:
兄弟有福啊!

网友B(2021-10-19):
回复 楼主:
楼主好,
我的TwinCAT3在win7 64位系统上也是不能login。

请问美女老师怎么给楼主解决的啊,麻烦帅哥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C(2021-12-02):
自己电脑本身就是一台PLC,可以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