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小弟我对液压和液位控制不是很懂,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比如某一个水泵或者油泵抽水或者油,通过电磁阀进入一个水箱。
如果我把阀关住了,那就没有水或者油过来了,但泵依然在不停地抽,从物理上来说,水岂不是不停地通过泵,输出侧的压力会持续上升,那么会对泵产生什么影响呢?

网友A:
油泵一般都安装泄压阀的,超过设定压力就自动打开泄压阀回流到原油箱里了。

网友B:
设计时需考虑到这种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泄压阀)。

网友C:
油泵有油泄压阀,水泵也一样要装的,不然就后果很严重了

网友D:
泵损坏,承压管道过压会爆管。程度取决于压力大小。

网友E:
用的水泵带压力触点开关,压力过大的话,水泵自动跳闸。

网友F:
薄弱环节爆掉

网友G:
你是恒压供水还是液压设备需要保压?
恒压供水就是水池液位和出水压力开关就可以搞定
液压设备保压就是用泄压阀

网友H:
这个不需要担心  压力会自动卸除  不影响液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