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

楼主(2015-12-01):
大家在做伺服 在触摸屏上设定速度时 用什么单位KHZ 还是每分钟多少米 如果是米这个是怎么换算才准确 假如伺服电机转一圈 10000脉冲 频率是80KHZ 丝杆走20MM  哪每分钟多少米怎么计算

网友A:
最好输入是实际的速度,然后内部运算对应的脉冲频率给定位指令。

网友B:
是啊,一切方便用户。

网友C:
一般设定多少mm就好了

网友D:
经过内部运算比较好吧,不过有时候直接给脉冲精度不会少。

网友E:
丝杆的螺距是多少还没说哦,这个看客户要求,最好是在触摸屏上面显示具体的距离,多少mm,然后自己在程序里面换算

网友F:
我习惯换算为:mm/s或者M/s

网友G:
80000Hz*60S/10000P*0.02M=9.6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