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阀

楼主(2015-12-01):
请问一下切断阀关不死怎么办?此切断阀是用电磁阀控制的,接的是常闭点。这是我们公司的液氯钢瓶自动充装前的切断阀,希望指教

网友A:
为了安全换新的。

网友B:
如果是阀芯出问题了只有更换
要么换阀芯要么全部换
确认会不会有杂质卡住

网友C:
电磁阀上结霜了吗?是不是冻住了?用蒸汽冲一下,不行就换新吧。别让那金黄色的东西出来。液氯遇空气就成气体。或者加装一个手动阀门。

网友D(2016-01-05):
切断阀起到快速切断,尤其是事故发生时。所以,如果是阀确实关不严,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