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请问大师。。。主电路上电时为了保护模块串联灯泡在n极上能达到要求吗?因为n极上有快熔。。。操作方便一点。。。谢谢

网友A:
串在n极和串在p极有区别吗

网友B: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C:
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D:
没区别的,当然是要在电容和模块之间

网友E:
没区别的啊

网友F:
维修试机的好方法

网友G:
没区别吧

网友H:
没有区别的,像启动电阻样有的加N级,有的加P级,都不在少数,只是大部分是加在P级上面的,就像4楼说的加在电容和模块之间才是重点,如果加在整流和电容之间模块或者驱动有问题一样有可能炸机

网友I:
维修的好经验!!!

网友J:
维修时常有的方法

网友K:
炸怕了,我工作台上的灯泡都有七八个。

网友L:
我都是电炉丝,因为小功率俺不修,只有22KW及以上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