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的扩展能力

楼主(2015-12-01):
最近关注了下1200,发现是款很有前途的PLC。以前对1200有误解就是它的扩展能力一般,手册上说是8个模块。后来发现其实不然,1200不仅可以带分布式IO还可以用网口与SMART通信。这样一来就是说我可以用8个扩展模块全部处理模拟量,剩下的数字量可以用分布式IO扩展或直接与ST60的CPU通信,就算CPUST60不带扩展模块都有60个点位。就是说模拟量在60路左右,数字量几百点1200都能胜任,所以1200真的很有前途,我打算尽快用1200做项目,不知我的理解有问题吗?请专家指点

网友A:
先了解一下分布式I/O各种模块的价格;
不考虑成本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B:
西门子的功能性是很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价格的话肯定SMART要低

网友C:
早听说了,一直想搞一个试用一下

网友D:
过几年说不定就变成2100了。日常应用都差不多

网友E:
网络通信很好用的,1200和1500都很好用。最近这几年一直在用了。

1200的指令和300的好多不相同;1500的指令可以说是包含了300和1200.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几年出个1700代替400还是很可能的。

2100估计暂时这些年还出不来。

网友F:
西门子的部件就是贵,虽然可以任意组合,1200是小型机吧,用作几百点的中型系统,别到时候CPU的处理功能,指令集不给力的时候,就别怪选型错误了。

网友G:
不考虑成本的话,没问题的,扩展能力很强

网友H:
通信就可以做得很强

网友I:
西门子的分布式目前价位不高了,好像那种4-8点的就是200左右一个模块,当然前面电源、DP总线模块不算

网友J:
偶还停留在西门子200

网友K:
我比较喜欢S7-1200的SCL 去年用1200比较多。今年主要用的是SMART

网友L:
1200项目上也用过还不错,就是软件有点大。

网友M:
如果i/o点数过多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  1200总体价格 应该比300便宜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