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疑惑

楼主(2015-12-01):
   为什么手册上 s s 型号的plc没有停电保持,但用 t240 却是停电保持的 ,

网友A:
手册或plc有没有选对,按照你发的图片来讲根本没有t2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我搞错型号了。

网友B:
呵呵;你用的是DVP-SC系列吧;

网友C:
楼主再仔细一点,做控制需要仔细

网友D:
可能是一下子没有注意,后来就看到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