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设备PLC是CP1H的,用的点数不多,想替换成便宜的CP1E。用软件在把CP1H的源程序转换到CP1E时,其中这条程序转换不成功,是红色的。大家看这条程序是什么意思呢?既然CP1E不识别转换这条程序,如何编写一条程序和这段功能一样呢,这样才能输入到CP1E中,来实现相同功能。。谢谢

楼主:
是不是CP1E不支持这个NFSL指令,我试着把W50该为W10,转换时依然是红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PLC是CP1H的,用的点数不多,想替换成便宜的CP1E。用软件在把CP1H的源程序转换到CP1E时,其中这条程序转换不成功,是红色的。大家看这条程序是什么意思呢?既然CP1E不识别转换这条程序,如何编写一条程序和这段功能一样呢,这样才能输入到CP1E中,来实现相同功能。。谢谢

在CP1H中,NSFL的意思是从起始位开始左移N位,例如你贴出的图片表明从W50的第0位开始,共8位,左移一次。

如果是从0位开始的话,在CP1E中你可以使用NASL指令来替代,如果不是从0位开始,那么在CP1E中你需要自行编写程序来完成CP1H的NSFL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