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个机器

楼主(2015-12-01):
中国~山东~路沿石、板材生产加工...量大从优...欢迎致电一五六六六六一七六七七..电话、传
真零五三九-七六一七一一二

楼主:
指示灯这么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石材加工的设备。

网友B:
设备还在用吗?

网友C:
這東西看著不像買的

网友D:
该机器有什么特点吗,或者具体的感受;
指示灯的接法,或可看其电路图。

网友E:
是荔枝面机吗,来回走,上面电机磨头给大理石打的坑洼不齐,我以前我以前用的变频器做左右行走,你得直接接触器切换。不容易烧电机吗

网友F:
磨大理石的。这机器见过。

楼主:
回复所有楼上,石材磨边机。正在正常使用。用变频器控制左右走的话成本太高。这个左右走是个双速电机。

网友G:
这机器锈死了吧,还能用吗?

网友H:
室外环境恶劣,这台设备出力了

网友I:
不错不错,低成本大收益

网友J:
单单查看图片,无法判断三个指示灯的线路是如何接驳的,所以还请楼主手工绘制出该设备的电控原理图出来。
不过指示灯电路向来就是非常简单而且基础的电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K:
还在工作,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L:
这叫老有所用吧!可能指示灯掉了根线吗?

网友M:
这准是自己改造的吧?

网友N:
能动都是好设备,不管它好看不好看~

网友O:
指示灯星型接法,可能是缺相指示吧

网友P:
石材加工设备工作时需要极大量的冷却水,水雾中含有大量的细微石粉,吸入到肺里,容易得矽肺病。水头那边的海都变白色的了,污染十分严重。使用的设备极其简陋,如楼主图示,却也都能发挥到极致。污染至今也没什么处理的方法。

网友Q:
好老的设备啊,这是在坚持发挥余热啊。

网友R:
乜嘢??
咗哆设备??

网友S:
三个灯这么接相当于电机的Y型接法,每盏灯得电220V,通常用于检测断相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S:
恩。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恩。还是自动往返呢。
至今没搞明白是怎么接线的。

接近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