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H-10DE电源上的稳压管ZD1 A33 AZB稳压值是多少?

楼主(2015-12-02):
机器的这个稳压管击穿,致使整流管D201击穿,保险丝F2烧断,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v,保险F2是5A吗,还是0.5A?请高手指导。
查手册,只找到了A33A

网友A:
是用在哪里的?和它相关电路是哪一块?

楼主:
电源部分的

楼主:
谁有这个电源驱动板卖?

楼主:
高人怎么不露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人怎么不露面?
今天星期天,高人都去快活了…

网友C:
有些东西不用求助网络的,自己稍分析一下电路就可以了。
这两个二极管是电压吸收回路,一只快恢复,一只是TVS,耐压大约200V左右。

网友B:
希望大家明白!隔壁的2FS6是一只耐压只有60V的肖特基二极管…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猜了,呵呵

楼主:
是的,2FS6就是一只隔离二极管

楼主:
那个是一只33v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