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程序

楼主(2015-12-02):
初入伺服没见过怎么编程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型号的PLC,先看它对应的手册,这程序是在PLC中的。

网友B:
先了解下伺服再说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西门子200

网友C:
用PTO就好了,全闭环加上高速计数器

网友D:
可了解一下手册示例中的伺服资料,以便理解指令的使用。

网友E:
可以用map库或者253模块都可以

网友F:
先了解一下系统构成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