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RT 台达各型号的继电器型PLC的输出点使用寿命 通常情况下的使用次数?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型的可能四五十万次吧,

网友B:
呵呵;台达的用的继电器还都不错的;
寿命与动作的频率及负载电流都有关系的;
一般80~100W次;

网友C:
不用考虑,设备坏了他也没问题

网友B:
当然要考虑;有些动作频繁的选型的时候就要选晶体管输出的型号;

网友D:
我们遇到过,每秒2次的动作频率,60分*60秒*2次=7200次,一个月30天*8小时就是1728000次。
当然,因为是我们指定配件供应商,所以说,这是一个发财门路,请不要传播。

网友E:
可参考其手册给出的数据,与使用条件相关;
2楼应当是实际使用经验。

网友F:
这个楼主看说明书上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