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我想问下关于对射型光电传感器,如何从样本判断它能检测的最小目标物尺寸是多少?因为如果目标物尺寸太小,光遮不住,就没法检测了。

可以以附件样本为例,谢谢

网友A:
一般手册上有介绍的,检测最小物体的尺寸,有的金线都能检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手册上没有的。
另外样本里都有特性曲线,在几米处对应的光斑大小有多少,这个能用来判断能够检测到的目标物大小是多少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说明的要去咨询厂家技术员了

网友B:
可以找产品销售商,拿货试用体验。我们这样用过。

楼主:
那从理论上,样本里的特性曲线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C:
这个检测精度决定于价位

网友D:
细小物体检测最好是光纤型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射光电检测距离较大,光纤要小点

网友E:
物体小的话可以用光纤啊,再小的话可以光纤加个透镜

网友F(2016-01-05):
光电开关检查的核心就是光通量

比如设定是光通量30% 那就是允许漏70%光 电路精度越高 就可以做到1% 也可以检测到

另外就是光斑大小 这个取决于光源类型 和 光学透镜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