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奥尔森变频器启动报UV1,遍查电路找不到问题,板子仿安川的。

楼主(2015-12-02):
当时修好后不显示启动正常放那儿放了2个月昨天客户说要要,结果一通电启动显示UV1 内部直流电压调出看560V,接触器无检测功能。而且是启动报警,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等待楼主的结果!

楼主:
主板坏了,已修复

网友B:
把7840换了看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换7840没用,楼主已经说了,查看变频器显示的直流电压为560V,这就说明直流电压检测部分的前级电路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后级的比较电路上,估计是哪个比较器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7840没用,楼主已经说了,查看变频器显示的直流电压为560V,这就说明直流电压检测部分的前级电路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后级的比较电路上,估计是哪个比较器坏了
有道理!但往往发现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乱换IC,无果后就宣判告终,忽略IC周边的外围器件,主要原因是对电路工作原理不够了解和缺乏分析…

网友E:
楼主是整块换的,还是动了小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