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新手请教: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手头以一台国产变频器。故障为开关电源有问题通电无反应,经检查发现电容阻值下降所导致,更换后操作面板指示灯点亮。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24V电压给风扇的,测量现在只有3V左右。不知道什么情况,测量3844B  5脚和7脚电压只有14.9V  8脚有4.9V的输出。6脚也有2V左右。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是3844还没有处于工作状态吗?

网友A:
3844肯定工作了,你单独看风机的电路,是不是也有电容鼓了,或者是有电路控制的。

网友B:
这种情况,24V整流的二极管,电容都要查。

网友C:
有些电源不带载不输出电压,只输出供CPU 的电压正常!!!!看看负载有无问题!如果负载无问题,那就只有修电源了,相对比较容易!

网友D:
电容阻值下降是什么情况

网友E:
UC3844工作了,你测量的时候是带风扇测量的吗?还是单独?

网友F:
检查风扇电源的电解电容

网友G:
检查风扇的滤波电容,速换!

网友H:
输出正5v正常的话,查24v整流二极管,电容,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