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VB程序

楼主(2015-12-02):
请高人解释一下下面这段VB程序每句的意思,谢谢!

aa = DAT(j - 105)

bb = DAT(j - 104)

cc = DAT(j - 103)

dd = DAT(j - 102)

f = Hex(aa * 255)

  If Len(f) = 3 Then
     f = "0" + f
 End If

g = Hex((bb - 1) * 255)

 If Len(g) = 3 Then
     g = "0" + g
 End If

h = Hex((cc - 2) * 255)

  If Len(h) = 3 Then
     h = "0" + h
 End If

i = Hex((dd - 3) * 255)

 If Len(i) = 3 Then
     i = "0" + i
 End If

pro(0) = Val("&H" + Mid(f, 3, 2))

pro(1) = Val("&H" + Mid(g, 3, 2))

pro(2) = Val("&H" + Mid(h, 3, 2))

pro(3) = Val("&H" + Mid(i, 3, 2))

v = 0

Do While v <= 3

If pro(v) <= 127 Then

Text1.Text = Text1.Text + Chr(pro(v))

v = v + 1

Else

Text1.Text = Text1.Text + Chr(Val("&H" + Hex(pro(v)) + Hex(pro(v + 1))))

v = v + 2

End If

Loop

End If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好多年没用这个了,都忘光啦

网友B:
这个直接找度娘就好了

网友C:
就是一个字符转换程序,HEX转换为16进制数,VAL转换为数值,MID从字符串中提取字符,CHR转换为字符。

基础指令能不能看看编程手册啊。

网友D:
现在改C#了,VB毕竟老了

网友E:
完全看不懂,计算机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