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求大神给予帮助,哪怕是原理也行,刚刚接触这些,现在需要这种0-4A转4-20ma标准信号的模拟电路,求大神给个图啊

网友A:
先通过电阻把电流转成电压,然后网上有电压转电流的电路

网友B:
一楼正确。电流检测可用电阻分压来得到取样电压,然后用跟随器提高其输出电压的驱动能力,跟随器输出和输入取样电压一致。把0-4A通过分压取样变成0-5V标准信号。这样,跟随器的输出串接一个250欧姆电阻,就是一个0-20mA的信号了。

网友C:
不是的现成的电流变送器吗?干麻还要自己做这种电路。

网友D:
是啊,直接用变送器不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上看的变送器的价格有点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看的变送器的价格有点高啊
还是用现成吧,研发周期价格也不低

网友F:
直接变送器比较靠谱

网友G:
2楼说的很好,,用分流电阻吧

网友H:
有現成的就用。你看有開關電源了,書還用整流橋去?

网友I:
支持一楼,电流转电压、电压再转电流。

网友J:
变送器价格也不是很贵   直流的话就是分流器分流了  再变送

网友K:
买一个电流变送器

网友L(2016-03-10):
楼主都没有所是交流还是直流你们的方案都出来了,是不是有点不严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