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哪位大哥知道母线电容470UF400V的充电电流是多少?额定电流?
母线电容鼓包和外壁破裂,但是整流桥没坏好奇怪,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会有这样现象啊?急……

网友A:
查查均压电阻

楼主:
嗯,好的,如果均压电阻没坏,可能是什么啊……呜呜,找个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A:
有可能是过压引起的

网友B:
电容鼓包,无非就是过热导致电解液汽化压力急剧升高,这个是原因一;原因二无非就是过压导致电介质击穿、电火花等产生大量气体导致内部气压急剧升高......

网友C:
过电压,过度充放电都会是电容老化,损坏。1楼所言极是。查查均压电阻是否有问题?直流母线电压不稳定,电容器就会不停的连续工作,查查直流母线电压是否能稳定呢?

楼主:
嗯,很奇怪,整流桥没坏。均压电阻是好的,呜呜……老板让我一定找到什么原因造成,呜呜,大哥哥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D:
知名品牌,还杂牌,有可能质量原因造成的。

网友E:
电容铭牌上不知有无相关参数。
使用时间有多长了;损坏原因,应大致如4楼、5楼所说,另有谐波影响等。

楼主:
谐波影响??难道输入端有问题?

网友F:
过热或者过压,母线要检查匀压电阻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调压器输入,使母线电压升高到过压值下面一点点,检测两个电容的电压是否平均,是否会有某个大于耐压值。为了以防万一换450V耐压值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调压器输入,使母线电压升高到过压值下面一点点,检测两个电容的电压是否平均,是否会有某个大于耐压值。为了以防万一换450V耐压值得的
直接用220V来试无问题的,电容也有寿命时间啊,多久了?

网友H:
母线电容鼓包不一定就是整流桥坏造成的,温度过高,介质损耗增大及以上各位提到的都有可能损坏

网友I:
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J:
电源,均压电阻都检查下

楼主:
嗯,正在检查,谢谢各位大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