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采用什么方式

楼主(2015-12-02):
搬运100公斤,三轴运动平台加1个夹爪,大家建议用什么做,主要是夹爪采用什么方式,气压肯定不够,液压的话不灵活。有什么指教

网友A:
搬运100公斤,属于小中型负载罢了!
主要是看你的机械手抓取方式:例如发动机缸体,气动涨爪即可;纸箱类,气动夹爪或者真空吸盘完全可行;磁性金属,采用电磁吸盘不要商量;你的成本许可选用伺服电机控制夹爪未尝不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纸箱,大概有100公斤,你的意思是要用吸盘是吧,吸盘估计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抓取的就是该产品

网友A:
这种直接用两侧L型或者两侧U型夹爪就行了!气缸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气缸有什么需求吗,一个夹爪就可以吗,还是要多个夹爪。运动平台大家估计一下要用多大的丝杠,电机用什么电机比较好。

网友A:
选用80-100气缸就行了,太大了气缸压力过大会将纸箱压破导致产品损坏!我们都是这么做
当然你这种如果纸箱强度足够的话建议用9个吸盘(分为3组,防止其中有吸盘损坏导致掉落,)

网友B:
气动应该可以的,我们60KG的轮毂也是用的气缸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