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新手求教各位大神,我想给一款施耐德的PLC发送一个自己设计的modbus报文,请问我应该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A:
你首先需要确定你需要使用的工具,PC?HMI?

其次你需要确定你工具发送Modbus的方法,PC上使用高级语言?HMI上使用脚本语言?

再次,你需要去查阅你的硬件之间的通讯连接如何实现,连线如何连接,信号通过什么转换等等。

最后,完成了上述的内容后,你就可以开始着手做软件层面上的内容了,PC上标准的Modbus是使用C语言写的,当然你也可以将它改成自己熟悉的语言,在施耐德上使用Modbus是轻而易举的,不过因为施耐德PLC的机型众多,所以是需要翻阅对应手册。

如果你在实现上述过程中存在很大困难,我会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有限的帮助,如果你希望我放下手中的事情来完全支持你的话,那么你需要为此支付酬劳,费用会非常昂贵,但是会物有所值的。

网友B:
有专门的Modbus主从测试小软件

网友C:
有点高级,不懂

网友D:
来学习的,也还没有接触这些

网友E:
1楼的回复很有条理;
也没有使用过,不知2楼的方法是否可以。

网友F:
不知道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想在PC上给PLC发送报文,并且是通过以太网发送。我们使用的设备是施耐德的M221,目前测试过用TCP&UDP测试工具来给PLC的IP直接发送报文,但由于目前正在学习MODBUS协议,并没有深入理解,所以发送的东西就是直接在WIRESHARK里抓取的第一个包里面的内容,但发现PLC有回复,但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所以想请教您一下, 通过深入学习MODBUS协议能否通过TCP&UDP测试工具来给PLC发送报文?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或者工具?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种工具能够通过以太网与PLC进行通信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工具能够通过以太网与PLC进行通信吗?谢谢!
好像不能,MODBUS这种通讯协议应该是广泛使用于RS485或者RS232通讯端口上的,如果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行进传输的数据,应该是类似与TCP/IP协议的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请问有没有设么测试工具可以给PLC发送自己的报文呢?
我们用语测试的PLC是施耐德的M221。谢谢!

网友H:
找一款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I:
常用modbus测试软件有Modscan32与modsim32,自己上网百度一下,有很多。modbus通讯分为主站从站,主站只有一个,测试工具用的modscan,从站可以有很多,测试工具使用modsim,主站与从站之间的波特率与CRC校验要一致。

网友B:
感觉楼主要从最底层的协议代码开发啊,是不是直接发给PLC一串代码,然后PLC就能知道你发的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