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如题怎么把施耐德变频器的参数上传到电脑上,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做个通讯来读取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B:
哪个型号的啊?

网友C:
变频器是什么型号,是否拥有与上位机通讯的端口,施耐德官方是否提供与该变频器进行通讯的上位机软件的安装文件包。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关键是变频器制造商是否提供与PC连接的硬件接口和操作软件平台。有了这个,上传下载参数数据就易如反掌了。

我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都有485或232的串口,计算机软件是DRIVE MONITOR;现在的变频器都是USB口或以太网口,PC软件是STARER。

施耐德的变频器也应该有类似的条件吧?

网友E:
楼主试试 SOMOVE 。具体资料百度吧。我也没玩过。

网友F:
应该使用施耐德软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