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有61芯*1.5的电力控制电缆吗?ZR-KVV22-0.5/61*1.5的电缆直径有多大,能穿过DN50的钢管吗?

网友A:
看你要多少米,应该可以定做的。

网友B:
不一定非是61芯,能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C:
可查产品样本或联系厂家,看有无该规格。

网友D:
你这不得现定做呀。

网友E:
这种规格的好像得定做的,再要求下线径就好

网友F:
我们之前的设备用过50*1.5mm的

网友G:
这么大数量的线芯得定制吧。

网友H:
61芯1.5平方的电缆穿过DN50的管子,楼主想多了吧

网友I:
KVV有61X1.5的电线,这种电线铜线外径为31.5毫米,穿管的话,DN50小了点,不好过弯~

网友J:
有,我能做的

网友K:
为什么不放7根10芯的,,放那种好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I:
KVV有61X1.5的电线,这种电线铜线外径为31.5毫米,穿管的话,DN50小了点,不好过弯~
你确定外径是31.5而不是42.5??
我以前选用的联嘉祥,外径是42.5,而且是不带屏蔽的那种......

网友M:
现在电缆好多都没有现货  原来用过矿井的防爆电缆 因为用的家数少 好多型号都是现做的

网友N:
最多用过30多心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KVV有61X1.5的电线,这种电线铜线外径为31.5毫米,穿管的话,DN50小了点,不好过弯~
你确定外径是31.5而不是42.5??
我以前选用的联嘉祥,外径是42.5,而且是不带屏蔽的那种......

可能厂家不一样吧,请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