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MCGS嵌入式组态软件如何控制danfoss变频器启动停止,读取电压电流,输入给定频率,多谢,有案例发我邮箱:dongan@163.com

网友A:
又来一伸手党啊?变频器通信协议仔细看看。

网友B:
modbus通讯吧,地址对应问题了

网友C:
为何要用屏  为何不用柜门安装组件

网友D:
触摸屏的宏指令一直想学学

网友E:
丹佛斯通过485通讯与昆仑屏连接,再写程序就好了

网友F:
不走通讯走PLC吧,模拟量输入检测速度,再模拟量输出控制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指点一下吗,多谢了,方便的话留个电话,我请教一下好吗,或者留个邮箱,我的邮箱:dongan@163.com,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接触这些,实在看不明白,能请教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接触,刚学习,实在不明白,能请教一下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