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高手plc简单程序

楼主(2015-12-02):
机床的一段简单程序,大概意思是两侧支撑上升要到相同的高度,如果高度差大于某个值,高的一侧会降低,直至与低的一侧差不多。图片上是两侧高度比较的程序。

楼主:
L MW 292
L MW 290
-I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建议看S7-300和S7-400编程语句表(STL)参考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L MW 292
L MW 290
-I代表什么意思?
MW292中的值减去MW290中的值。

网友C:
是s7-300的plc吗?

楼主:
机床840D系统

网友D:
没玩过S300 400 绑定。。可惜单位太小 都是小PLC 欧姆龙一片。。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S7-300和S7-400编程语句表(STL)参考手册。
本人也正在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