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本人最近维修汇川MT553QD驱动板有一问题一直没能修好,原板所有电容发涨,更换后测得W相驱动电压没有,其他正常。后发现W相的驱动电路中有一二极管损坏,更换后电压有17V多了,和其他2相不平行(正常是6.8V)。检查周围元件也没有坏,还更换过元件其电压还是17V多,一直想不通那里还有问题?多谢各位能人能指教一二...

网友A:
你的电压测哪里,坏的器件哪里,都不说,也没有图。如何指导?

网友B:
W相驱动电源有一个产生负压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C:
说的不清楚,没法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触发电压W-G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