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一直比较迷惑低压智能断路器的同一框架电流下为什么可以分好几种额定电流,例如:RDW1-3200他的额定电流有2000A、2500A、2900A、3200A四种,这是依据什么划分的?
  另外几种额定电流可以互相调整吗,就是说比如现在有一台RDW1-3200/2900A的能调成RDW1-3200/2000A吗?
  还有如果能调整,那么框架不一样也可以吗,比如RDW1-3200/2900A的能调成RDW1-2000/1600A吗?
  如果能调,怎么调,求指教!

网友A:
只是保护动作值不一样,调整是可以的,但得需要厂家进行,不能私自调整

网友B:
客户不可以自己调整,因为需要重新检验调整后的参数,客户自己不具备检测环境和检测仪器。否则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事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不可以自己调整,因为需要重新检验调整后的参数,客户自己不具备检测环境和检测仪器。否则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事故的。
框架电流不一样也可以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保护动作值不一样,调整是可以的,但得需要厂家进行,不能私自调整
那么框架电流不一样也可以调整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还要有框架电流之分呢?

网友C:
额定电流的划分,不知有无标准方面的规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保护动作值不一样,调整是可以的,但得需要厂家进行,不能私自调整
那么框架电流不一样也可以调整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还要有框架电流之分呢?
看来你对开关电器的制作工艺不是了解

网友D:
框架电流应该跟造价有关系的。

网友E:
同一品牌同一壳架电流的安装尺寸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保护动作值不一样,调整是可以的,但得需要厂家进行,不能私自调整
那么框架电流不一样也可以调整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还要有框架电流之分呢?
看来你对开关电器的制作工艺不是了解
是的,不是很了解,能说说嘛,或者有资料可以共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一品牌同一壳架电流的安装尺寸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像RDW1-3200也能改为整定1600A了,只是外形尺寸比RDW1-2000大,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人民电器?  是这个意思 只要壳架电流相同的安装尺寸都相同

网友F:
只是安装尺寸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