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只是希望伺服电机以给定的速度运行,电机是带动一台泵的,不需要考虑位置之类,请问一下该怎样写?我第一次接触,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样的控制要求你用伺服,不用变频器?

网友B:
土豪和老板本来就是近义词。

网友C:
用伺服电机带动一台泵固定转速运行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的想法是能比较精确的控制流量,所以想用伺服,可以自己输入希望的流量值,就可以精确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板的想法是能比较精确的控制流量,所以想用伺服,可以自己输入希望的流量值,就可以精确输出。
用比例阀吧,想控制多少流量都得,非常精确。
一般做高精度流量控制,应该不是从源头上控制输出,而是从输送管道上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板的想法是能比较精确的控制流量,所以想用伺服,可以自己输入希望的流量值,就可以精确输出。
用比例阀吧,想控制多少流量都得,非常精确。
一般做高精度流量控制,应该不是从源头上控制输出,而是从输送管道上控制。
比例阀这个建议应该很好的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吧。

网友F:
用伺服电机的速度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dplsy呢?
dplsy  k20000 k0 y0 ?
两者是怎样不同法?

网友G:
回复 楼主:
流量计加PLC可以精确控制流量

网友H:
这个我们给压铸机改伺服泵就是为了节能,什么土豪??
节能减排你们还有意见了??

网友I:
这样类似用法的也有
相当于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