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如题,公司一台立式搅拌机的主电机,电机型号;YTE-280S-401  原来是星三角启动,现在想采用变频器驱动,以前没接触过,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型号的电机能用变频器驱动么???

网友A:
可以的,普通的三相异步马达也可以使用变频器进行驱动,但是要留意其绝缘是否良好,供电线路上是否安装了高灵敏度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B:
可以用变频器驱动的,接线改成380V接法就好了。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  电机在低转速的时候容易发热

网友D:
先看一下电机的铭牌数据里,绝缘等级是什么?如果是E级(或以上),就没问题,直接用。如果是B级,用变频器就需要在变频器的输出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这样再使用就很安全可靠了。

网友E:
可以的,要考虑电机散热问题

网友F:
给电机加装轴流风机散热。

网友G: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D:
版主写错了,B级在E级之上

网友D:
回复 网友H:
额...;面壁思过。

应该是F级绝缘。对吧?

网友I:
绝缘等级和散热都要考虑下!

网友J:
要充分考虑散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B级不是比E级更好点么?还需加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D:
回复 楼主:
B级绝缘不行,扛不住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冲击,不把绝缘打出一个个的小孔,导致电机相间短路或对短路。F级以上就没问题了。B级绝缘,变频器的输出需要正弦波滤波器。现在的电机似乎都是F级以上等级绝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版主写错了,B级在E级之上
F在E级之上 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先看一下电机的铭牌数据里,绝缘等级是什么?如果是E级(或以上),就没问题,直接用。如果是B级,用变频器就需要在变频器的输出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这样再使用就很安全可靠了。
施主:老衲所知道的电机等级排列是::AEBF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