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怎么将频率信号也转换成4-20ma的标准输出信号啊,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而且频率的范围是从0-1Mhz的,求教大神啊

网友A:
市售有F/V转换器,但频率没那么高的。

网友B:
有专门的F/V变换芯片。多年不用了。1MHz,就是1000k了?频率很高,只能用芯片转换了,一般的智能控制器(如PLC)处理不了这么高的频率信号。

网友C(2016-03-10):
直接买市面上的频率变送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