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西门子S7-200PLC CPU224XP CN报警指示灯SF/DAG成黄色,RUN指示灯是绿色,而且通讯无法连接。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指示灯黄色貌似不是无法通讯的原因,把CPU拨到STOP模式试试

网友B:
没   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C:
存储芯片坏了或者cpu有问题了。或者强制输出了

网友D:
送去检修吧;很可能是硬件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应该是CPU或者存储器坏了,没有进行强制输出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