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看看这个引风机和鼓风机顺序控制,

有几点不明白之处,请教了。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不是少了呀  我怎么都看不到T38了 还是我看不懂呢

网友B:
知道PLC的工作原理很重要的。看不懂程序就实践一下,动动手加动动脑。

网友C:
1.启动时sm0.1闭合1周期,M0.0接通。
2.此时,按下I0.0时,M0.1接通,同时Q0.0动作。M0.0断开。
3.M0.1接通后延时5S,Q0.1动作,同时M0.2线圈接通。断开M0.1线圈。
4.如果停止按钮I0.1动作,M0.3接通,M0.2掉电。那么最下面一行的Q0.0失电断开。同时T38延时开始,5S后,倒数第3段中M0.3与T38同时接通,则M0.0动作。
5.M0.0动作时,最上面一段回路中的M0.3掉电。此时M0.1、M0.2、M0.3都断开,所以Q0.0掉电。

这样整个过程又回到了,上电初始化的阶段。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D:
3楼试做了详细的分析,可对照查看。
Q0.0的接通(先后)由M0.1、M0.2、M0.3控制;T38的作用,应当为使引风机后断开。

网友E:
能简单点不???

网友F:
程序没问题,自己动手试试才能理解更深入

网友G(2019-04-27):
这个程序看着脑瓜疼,随手写了个,仿真没问题

网友G:
擦,I/O注释还是原来的,不好意思哈,凑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