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用三菱fx3u plc,输出直接接小按钮指示灯和电池阀线圈,在断开输出Y的时候,因为很多按钮多少同一个公共线的,会引起一排的按钮会闪一下,帮忙分析分析是不是断电瞬间线圈侧的电压升高引起的,

网友A:
断开线圈试试还闪吗

网友B:
电磁阀线圈接上吸收电路,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C:
自感惹得祸

网友D:
直流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建议使用防浪涌电路,比如使用续流二极管。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断开时的火花感应(或电流突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直流线圈,并联续流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
正解。

网友H:
并续流二极管

网友I:
你把LED信号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一根线靠近大电机动力线,你会看到灯亮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把LED信号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一根线靠近大电机动力线,你会看到灯亮了
这是感应引起的吧。

网友D:
像这样的问题,也许把电源线加粗,可缓解接触器的动作扰动。

网友K:
线圈自感,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把LED信号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一根线靠近大电机动力线,你会看到灯亮了
这是感应引起的吧。
这个是我在三角轮胎的密炼机电机1250KW实测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