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最近开始学习昆仑触摸屏,可是手头没有实物,我能用电脑模拟触摸屏和西门子200联机吗

网友A:
在“模拟运行”上,下载,然后运行。

网友B:
可以的,楼上的图先选模拟运行,再点下载工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按你说的实验了可是就是plc没有反应啊

网友C:
我以前弄通过,后来在弄就不通了,很奇怪

网友D:
有师傅教下不,,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E:
选USB连接试试。我也做过,和西门子三菱都连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都试过了,我的200plc通讯线用的是usb/ppi,使用的是电脑的前置USB端口,在plc内是com3口,可是和西门子s7-200通讯正常,就是不能和触摸屏通讯啊

网友F:
触摸屏选择的是COM3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是触摸屏上没有别的端口啊,只有usb和tp/ip

网友D:
没人来说说啊

网友G:
可以用6.2PC版本的模拟

楼主:
各位大神,经过几天
的摸索终于可以模拟了,下面上图讲解过程

楼主:
上面的图片是我模拟的一个简单的红绿灯程序

楼主:
我和s7-200通讯用的电脑的前置usb口,系统认为是com3口,所以在触摸屏通讯时这个接口必须正确。否则不会通讯正常的,我以前就是在这不能模拟的如下图

楼主:
上面的设置好后就进入设备通讯属性,和200里的设置相同就行了,再设置好实时数据就行了

楼主:
然后选择下载,进去下载界面,选择模拟运行。再工程下载就ok了,按启动按钮指示灯变绿,红绿灯开始工作!!!

网友H:
恭喜楼主学会模拟了。从楼主的描述看,重点在于com口的选择,然后就是mcgs屏的模拟。

网友I:
自己摸索出来的 ,以后肯定不会忘记了·

网友J:
有时间限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经过我是实验好像没有时间限制,我自己做了些程序模拟了还可以的。

网友K:
屏软件不是PC组态软件,应该没有时间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