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中达电通VFD015V43A,怪现象:开机参数设置一切正常,按运行键,RUN灯闪下,无输出且马上跳Stop,停止灯闪亮,不报故障代码;按寸动键,运行正常。确定MCU板故障,谢谢专家给予指导。

网友A:
应该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最好能把你设置的参数也发到论坛上,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谢谢!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一样的状况。

网友B:
没有见过V系列的变频器,等待楼主的结果。

楼主:
启动运行马上跳停止,Stop灯闪亮。正常按停止键时Stop灯是常亮的。

网友C:
CPU板或是键盘问题,代换试试。

楼主:
已经确定MCU板故障,代换过。

网友D:
恢复出厂后,看没看00-20频率来源设定了没有,台达的变频出厂恢复后大多是0-10V调频。再确定下

楼主:
谢谢!我试下。我是设定面板启动的。另外一台恢复出厂设置后是可以正常启动的。我己完全没维修思路了,明天将运放和比较器换下试试

楼主:
更换LM293,恢复出厂设置,修复。

网友E:
照片来一张

楼主:
照片大,不会传。QQ:893361683

网友F:
239?电压检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