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系统

楼主(2015-12-03):
各位大神,我想设计一个温控系统,具体是用温度自动控制其他电器的运行,请问用什么设备比较好,数显调节仪可以吗?哪家的好一点!跪谢

网友A:
数显调节仪可考虑用厦门宇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传感器呢,温度传感器

网友B:
可以选择 日本岛电

网友C:
你是要用怎样的控制方式?台湾圣马温控器最多可用八段程序式控制,可自行设定,五六年前用过一个,很好用

网友D:
使用温控器连接热电偶即可,设定最高温度限制与最低温度限制,都可以输出控制别的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相对简单,只要用传感器采集液体温度,然后输入给数显调节仪,通过数显调节仪设定的温度来控制其他电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哦 谢谢!那么在这里温控器是不是和数显调节仪作用一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 谢谢!那么在这里温控器是不是和数显调节仪作用一样呢?
请提供数显调节仪的品牌与型号,好做出准确的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正准备选择呢,这两是否都能实现此功能呢?

网友E:
用欧姆龙E5CC型吧。

网友F:
有钱有钱的方法,,没钱没钱的方法,,看你是那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由于这个系统对精度的要求不是太高,所以一般的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由于这个系统对精度的要求不是太高,所以一般的就可以!
100块就能搞定了。

网友H:
那随便找一个就好啦,外面五金店说不定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传感器呢,温度传感器
用热电偶、热电阻都可以,但不知您的温度测量范围是多少?宇电的仪表属于万能输入型的,可接收的信号很多,其价格比老外的低,比国内普通的表要高,但其可靠性较高,这是我应用的体会,供参考。

网友I:
这个你任意买带多路接点输出的温控器就行了!
至于品牌,国产的几十到几百,进口的一百多到上千都有,实在太多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用一个电接点的温度表,加两个继电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J:
要求简单的话那可选择的余地太多了,能满足你的工作要求就是好的。

网友K:
楼主温度控制系统要求精度怎么样?如果精度不是特别精确地话可以采用位式控制控温,采购一个位式控制功能的仪表就可以,可以参考下德堃科技的DK2000四路位式控制过程控制仪表!

网友L:
有四样元器件就搞定加热温控了,温度传感器;温控器;SSR固态继电器;加热器。而且这四样东西都很成熟,用不着挑什么牌子,只要价格接受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哦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可以用接触器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L:
回复 楼主:
最后自己有方案了吗?准备有什么东西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用接触器控制吗?
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M(2016-01-13):
可以考虑加个WINGOLD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质量杠杠的

网友N:
小功率的话,某宝上25块全套包邮。

楼主:
回复 网友N:

楼主:
回复 网友M:

网友O(2016-03-08):
我们生产温控器!可以找我们来做,可以定制温控产品。联系QQ1226649323    技术交流群:178785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