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5-12-03):
请问下西门子200plc与300的plc编程软件不一样么?200的step7能不能在300上使用?

网友A:
200的不是西门子亲生的,setp7无法给200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西门子200plc与300的plc编程软件不一样么?200的step7能不能在300上使用?

200使用的编程软件是Step7 microwin,microwin,microwin重要的事情说3遍。

300使用的编程软件是Step7,Step7,Step7.

网友C: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以后西门子的软件可能会比较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西门子200plc与300的plc编程软件不一样么?200的step7能不能在300上使用?

200使用的编程软件是Step7 microwin,microwin,microwin重要的事情说3遍。

300使用的编程软件是Step7,Step7,Step7.

精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