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分频

楼主(2015-12-03):
伺服驱动器的PG分频输出,他的功能是不是把编码器产生的高频脉冲信号装换成PLC能识别的低频脉冲信号

网友A:
这个好像要用转换器转换下PLC才能识别!具体可以问下伺服厂家

楼主:
额 伺服输出的是差分信号 我看网上说三菱FX系列有一个扩展模块可以计数